三菱PLC接口

楼主(2016-08-09):
两个红色方框框中的接口是用来干什么的? 圆框框中的是不是用来与电脑连接的(是否还有其他的用处?)
PLC与触摸屏或者文本连接的话应该接哪个口子?
新人求各位大神解答

网友A:
圓形紅色圈起來的接口可接觸摸屏及電腦,但只能兩者擇一。上方四方紅圈處可接擴充 port 再接觸摸屏,如此兩者皆可用。

楼主:
扩充port是什么?

网友B:
扩充端口的意思,比如扩充485接口、扩充232接口;网上有的卖。

网友C:
圆形为编程口,可以用作连接电脑,触摸屏之类,第一方形,可以扩展485BD,232BD,2AD,2DA之类的,第三个方形扩展的比较多,如IO,AD,DA,1PG……
下载积分:+1(491381820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