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6-08-09):
通讯中主机程序
mov H1 D1
MOV H2 D2
MOV H00 D3
MOV H00 D4
MOV HFF D5
MOV H00 D6
MOV H8081 D8120
RS D1 K6 D10 K0请问还需要什么程序为什么不好用呢

网友A:
给你一个我写的例程,你可以参考一下。
WEIXIN:13914094585

楼主:
谢谢 我还有一事不明 我走的通讯时modbus rtu 可不可以使用rs指令

网友B:
三楼您好,三菱3U以下的产品支持modbusrtu吗?

网友B:
楼主您好,您说的不好用是什么意思,
就是程序写入plc以后 主机控制不了从机

网友C:
怎么感觉你的数据帧不对啊???
和谁通讯啊!
三菱plc 和三菱plc通讯 哪里不对 帮忙指点先谢谢了

网友D:
可以用modbus指令 ADPRW,得买FX3U-232ADP-MB或FX3U-485ADP-MB模块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