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做一台设备,需要用14台伺服,如何选型。

楼主(2016-08-09):
最近做一台设备,需要用14台伺服,伺服只需要单独定位就行。想用通讯的方式来控制伺服(用脉冲感觉很贵)。设想是,伺服能通过外部端子手动控制前进后退,伺服有内置定位,用三个通道的内置定位就行。内置定位的数据用modbus通过plc来写入。
设备的动作状况是,手动定位到某三个点,然后输入这三个点的位置数据,然后自动的时候,分别定位这三个点(每个轴都是这样控制)。
想请大家推荐一下伺服电机的型号。

网友A:
可以用三菱的LD77MH16的简单运动控制模块+MR-J-B的伺服,总共可以带16根轴,而且编程简单方便

网友B:
方便的话可以采用楼上的方法。想便宜的话买14台内置定位伺服,通过I/O来选择定位点,定位数据走MODBUS通信。三菱可以选择JE-A(15年5月以后生产的)与J4-A-RJ

网友C:
楼主的方法是最经济的了,,也可以用总线,,各家都有

网友D:
如果简单定位,考虑成本的的话J3 J4 JE-A的就行,不过就是焊线容易出错,毕竟十几根轴。如果条件允许三菱-B的伺服方便快捷。

网友E:
国产汇川伺服 can 总线
14个伺服无压力

网友F:
国产矩形科技的CANopen总线多轴方案:一个带CANopen主站的PLC可以控制多达32个轴。
这种方式接线简单,编程也容易,而且整套控制器+伺服,价格比脉冲型的还要便宜。
如果是珠三角这边,可以免费提供PLC+伺服样品,测试。感兴趣的可以联系下我,用户名就是。
国产矩形PLC!

网友G:
14个伺服,MODBUS可能吃不消哟,建议用CANOPEN总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