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09):
一般情况下,是什么原因呢。我按照编程手册上的试了两天了,总是连接不起来,求助

网友A:
MODBUS控制线检查看,变频器运行模式及参数是否正确!

网友B:
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,检查硬件接线是否正确。实在检查不出来 ,就打客服三菱】

网友C:
.。。。。。。说的号简单 。。。程序那?

网友D:
描述不清楚啊。。。。

网友E:
什么型号的plc,变频器?
wsb

网友F:
估计和我碰到的问题是一样 2nPLC  变频是E500  程序和变频参数都没问题  plc参数也设置的OK   就是不转 后来打电话到官网他们让我设置参数  和我也一一对上 没问题  始终就是动不起来  郁闷  现在问题都还没解决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