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09):
  • 下载积分:+1(windylj168) 热心助人!能向你请教几 ..
  • 三菱PLC、欧姆龙PLC、台达PLC、信捷PLC、各类触摸屏、编程接线调试都可以做。电话(微信)19951564598,我的时间比较自由,期待您的来电咨询。
    肥仔米

网友A:
    变频器等发热较高的元器应该放在最顶端
    真诚感谢!
    控制柜是放在空调房间内,夏天控制柜里面也不会很热。

网友B:
    这个是热风往上啊  PLC暖和了
    真诚感谢!
    不过现场控制柜是放在空调房间内,夏天控制柜里面也不会很热。

网友C:
    其实柜子还是做的蛮漂亮的!变频器的排布是有点矛盾,另有说法重的是应该放底部有助与重心下垂。加大通风,没有问题!
    这应该只是其中一个柜子吧!不然这点东西哪用那么大的PLC。
    真诚感谢!
    那两个也是伺服驱动器,就只有这一个控制柜,是一整条生产线的控制箱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其实柜子还是做的蛮漂亮的!变频器的排布是有点矛盾,另有说法重的是应该放底部有助与重心下垂。加大通风,没有问题!
    这应该只是其中一个柜子吧!不然这点东西哪用那么大的PLC。

    那两个大的是三菱伺服驱动器。
    真诚感谢!
    是的,那个也是伺服驱动器。

网友E:
    输入输出这么多,为啥不用32点或64点的,估计扩展模块就可以不用了,用接线端子排也比较方便,不用排这么多线。不过柜子整体看上去不错
    真诚感谢!
    本人感觉自己接线的比买好排线的要好看点,排线的还要买中继端子排,中继端子排比较占用空间。

网友F:
    底部加俩排风扇……
    真诚感谢!
    控制柜是放在空调房间内,所以没有加风扇。
    隔行如隔山

网友G:
    怎一个漂亮了得。

网友H:
    学习了。。
    永无止境 !@#$%^&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