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松下A5伺服,一直运行的好好的,后来老是报过载报警,为什么

楼主(2016-08-09):
电机一直好好的运行,后来老是报过载报警,之后空载运行,电机抖一下,就报过载,怎么回事,大神谢谢

网友A:
没用过松下,但是三菱的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,刚开始以为机械引起的。后来空载跟你一样。你可以看一下电机相序。不然就可能电机不好了

网友B:
空载的有报警吗?代码多少?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benqa770

网友C:
看看电机和伺服的接线,我试过电机缺相会出现这现象。
下载积分:+1(2310036294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电机缺相,电机相位反,电机损坏都可能出现这个现象。
下载积分:+1(2310036294) 真诚感谢!

网友E:
应该是使用了实时自动增益模式,重新调整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