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09):
闲来无事,一个哥们给我出了一个题目。就是四个按钮分别控制四台电机顺序启动停止,x0-x3分别对应y0-y3,按钮要求随机按,比如我分别按下X1--X3--X2--X0,对应的是Y1先启动延时10秒后停止,并启动Y3,然后Y3启动10秒后停止,并且启动Y2,。。。。。最后是Y0启动10秒后停止。自己编了个程序,大致能够满足要求,就是控制是要4个按钮全部按完后电机才会按照顺序启动。真的不知道怎么写了。这里传上程序,望大家指点。 程序中暂且用K1M0代替K1X0,K1M4代替K1Y0。模拟监视的,因为没有plc实物。

网友A:
其中的一种方案而已
  • 下载积分:+1(wuhualin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dgamen) 好贴好贴!
  • 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A:
    这是我本人不用先进先出来实现,我一贯的编程手段都是这样做的,我自称:内存法,这种很灵活,,满满的都是套路。
    真诚感谢!之前想过用间接寻址,不知道怎么编,向前辈学习了!
  • 下载积分:+1(kingnight) 看上去很简单,但是看不 ..
  • 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楼主:
    就是不知道按下第一个按钮要能开始怎么实现。现在是4个按完才开始。

网友B:
    按完按钮后开始启动电机,楼主看看合适吗?

网友B:
    楼主看看,这个是按下一个后就开始的,
    真诚感谢!真的学习了,自己逻辑能力太差了。看你们编出来都好简单
  • 下载积分:+1(matisyahoo)

网友C:
    随机顺序启动,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网友A:
    好好理解程序,一定要理解透彻!不然你吸收不了好的程式。
    好的!
    附件: 1.rar (176 K) 下载次数:91
  • 下载积分:+1(wuhualin) 热心助人!
  • 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按完按钮后开始启动电机,楼主看看合适吗?

    逻辑不严密
    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D:
    借鉴借鉴,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E:
    实在不想再去编这些闲的蛋疼的题目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实在不想再去编这些闲的蛋疼的题目

这是闲的蛋疼的题目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那是你可能没有接触到那些逻辑是随机的,不是固定逻辑,比如电镀线,做过电镀的人都知道随机逻辑出现你怎么处理,
如果有几十种逻辑的时候你怎么锁定?在这些逻辑中可能出现故障,跳过这段逻辑,怎么做?????

比如有动作1 2 3 4 5 6,我要组合成
1:123456
2:245613
3:  654321
.一直到N种?

你怎么编程?
  • 下载积分:+5(xingzb2) 原来是这样子呀,感谢大神
  • 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    这是闲的蛋疼的题目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    那是你可能没有接触到那些逻辑是随机的,不是固定逻辑,比如电镀线,做过电镀的人都知道随机逻辑出现你怎么处理,
    如果有几十种逻辑的时候你怎么锁定?在这些逻辑中可能出现故障,跳过这段逻辑,怎么做?????

    确实是个大问题。我没遇到过,难怪编得不严谨,话说你设计的那个我都看不懂,那个定时怎么不到10S,在哪里改?可以加一下注释吗?

网友F:
    队列指令,搞掂

楼主:
    这些方法够我消化好久了。。感谢。

网友G:
    有营养的东西,好好吸收!打豆豆 大神的第二段程序看下去,没懂!~得查查资料,认真学习学习,膜拜了。

网友H(2016-09-17):
    这几个程序够我学一段时间了!真心谢谢!

网友I(2016-10-25):
    用移位+延時呢?按一個鍵后開始延時,延時到后,直接傳送數據執行,全按后就直接傳送執行,手頭沒時間玩程序,各位大神可以試下這樣可行嗎?

网友J(2017-03-02):
    记号,便于以后参考

网友K:
    向楼上的学习。

网友L:
验证5楼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