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捷PLC 控制步进

楼主(2016-08-09):
求各位帮忙选一种信捷的PLC,用来控制3个步进或伺服电机,定位精度要求高,只做简单的直线运动,要求性价比高点,请帮忙提供PLC型号或哪个系列,谢谢。

网友A:
定位精度不是PLC来控制的,PLC只是输出脉冲和信号,精度主要是执行机构的来保证的,伺服电机比步进精度高,滚珠丝杆比同步带传动精度高,具体要看你的要求和负载。PLC选晶体管的就可以了
松下PLC交流群:QQ724991044

网友A:
你问这些东西,他们会给你推荐
松下PLC交流群:QQ724991044
~

网友B:
XCM-24T3-E/C
http://www.xinje.com/Ch/ProductView.asp?ID=119&SortID=145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C:
xc5就够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