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09):
现在调试个PID控制温度的,三菱的FX3U,整定完成后为什么温度一直往上升,比如设定温度120,实际温度到140的时候PID都还有输出

还有一个现象是不管是温度上升还是下降,只要测量温度有变化PID的值就会突变,,比如温度从140变成141时PID的输出会突然变成最大输送

温度从141变成140降温时PID的输出会突然变成0

求解
QQ 20471661

网友A:
pid整定没调好,也就是,比列积分微分,这个需要在现场手动调整出一个合适的值,然后才能进行自动调节

网友B:
模拟量输出还是开关量输出?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拟量输出还是开关量输出?

模拟量输出

4-20mA控制比例阀
QQ 2047166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d整定没调好,也就是,比列积分微分,这个需要在现场手动调整出一个合适的值,然后才能进行自动调节

不知道怎么调好,具体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
QQ 20471661

网友C:
你说的应该是两种PID的控制方式,据你所说,第一种应该是加热,第二种是冷却作用吧?? 这两个方式你搞对了吗?参数P,I,D你可能没有调好,先屏蔽参数D,调好PI先吧!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应该是两种PID的控制方式,据你所说,第一种应该是加热,第二种是冷却作用吧?? 这两个方式你搞对了吗?参数P,I,D你可能没有调好,先屏蔽参数D,调好PI先吧!,

先调PI怎么调啊,有没有简单的方法
QQ 20471661

网友D(2016-11-06):
PID建议用表或者西门子的吧!我有一套西门子S7-200成熟的加热PID控制

网友E:
我用pid控制也比较多,但我总觉得  整定参数,调节  kp    ki   kd   的值不好把握,所以我就自己编写了比例控制    将目标值与测量值做差,差值乘以kp    然后用DA输出,不管是是温度   速度   我这几个项目都这么用,也没出什么问题。

网友F:
pid整定没调好,也就是,比列积分微分,这个需要在现场手动调整出一个合适的值,然后才能进行自动调节

www.xmohm.com   进去下载中心有个PID说明  下来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