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09):
三菱FX3U PLC如何用极限做原点只用2个感应开关都是极限,其中一个极限又做原点,如何实现

网友A:
自己写一个步进复位的程序啊,在复位的过程时把设置极限的特殊继电器断开就可以!
例如,X轴的原点是X10,设置为反转极限的特殊继电器为M8344,,在X10与M8344之间设一个常闭继电器为复位状态即可。

网友A:
如图 [attachment=150625]

楼主:
这样高速回原点是不是会冲过极限,不同速度回原点基本位置都会变

网友B:
首先你要明白回原点的作用,按照你上面的说法跟本就不需要回原点,而是限位。
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供应二手拆机PLC 、触摸屏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、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、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C:
2楼的要是用DSZR搜索回原点时,原点只能用X0-X7!
QQ:569456723

网友D:
那还是不要省一个感应器的钱了

楼主:
有时不是省是空间不够

网友E:
2楼的方法可行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2楼的要是用DSZR搜索回原点时,原点只能用X0-X7!

我不是用DZRN回原点的,所以不受此限制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样高速回原点是不是会冲过极限,不同速度回原点基本位置都会变

用DZRN回原点,用原点做极限开关是不行的。你去看看DZRN复位的原理,先高速移动,碰到原点感应器后,转为龟速移动,离开原点感应器后停止。用DZRN复位本身就会超过感应器的位置,所以就做不了限位了。如果要原点和限位使用同一个感应器,则需要自己写复位程序。

网友F:
5楼说的对,10楼很详细说明了用DZRN是不适合使用的。
建议用5楼的说法用DSZR,用内部点做近点狗信号用程序直接速度降到爬行速度回原点,然后限位开关用X0-X7其中的点当零点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