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这是什么电机,频率300hz。

楼主(2016-08-10):
如题,频率高达300HZ,国内能买到同等性能的电机吗?

网友A:
字面翻译是三相永磁电机,估计是直流无刷电机,无刷电机可以到kHz级别

网友B:
定做吧
是电动机 还是发电机 你要确定

网友C:
什么机器上用的,数控电主轴吗

网友D:
此电机应该是安川的伺服电机,且不是我们国内设备上使用的。如果国内设备使用一定是从低压配电网为120V~127V的国家(地区)进口的,要配备降压变压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定做吧
是电动机 还是发电机 你要确定
确定是电动机,而且是日本线上的一个变频电机。

网友E:
是安川变频电机

网友F:
安川变频电机

网友G:
看样子应该是多级高压水泵,我公司有磨玻璃边的,频率去到1K,6W转/m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