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开关的影响因素,会有什么??????

楼主(2016-08-10):
各位大神:
影响光电开关的因素有什么??
1.环境的亮度有影响吗?
2.检测物体的颜色有关系吗?
还有其他吗?

网友A:
光电开关类型太多了……不知楼主是指哪一类
奥托尼克斯
单边漫反射
隔行如隔山

网友B:
1,2l两项都有影响
漫反射、镜面反射、对射式对于不同场合的灵敏度,也有一定的关系

QQ:1121930977

网友C:
单边慢反射的光电开关,环境的亮度应该是影响不大,光电开关发出的光是经过处理的偏光。颜色识别的有专门的这种光电开关,选型问题环境亮度有影响

网友D:
最近一个光电感应,产品是黑色的,TMD把射出光全吸收了,气死了,几十个光电全要换

网友E:
我们有检测黑色物体的光电开关
测液位开关

网友F:
都有影响,特别是漫反射型的
一分学习,三分实践。

网友G:
供电电压可能有影响

网友H:
环境的湿度,是否有凝结雾气

网友I:
光电开关的价格,会决定好不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