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VI 写入脉冲微负值后,为什么步进电机不改变方向?

楼主(2016-08-10):
DRVI 写入脉冲微负值后,为什么步进电机不改变方向?
自动化设备研发,生产,销售,改造,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

网友A:
将负值修改为0试试

网友B:
直接导通方向

网友C:
接线有没有问题 ,查看PLC上方向信号有没有导通

网友D:
要做延时发脉冲,才可以转向的!!
huiyang

网友E(2016-09-09):
步进有负脉冲方向这功能吗?没试过,步进上有方向信号。
mythic

网友F:
这是那个型号的PLC?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用Y0-Y2或者Y0-Y4这样的组合?方向线在Y2,Y4上,你接Y1怎么转向?

网友G:
FX3S么?检查线路接线是不是有问题,Y0,Y1是不是接反了。

网友H:
看看步进电机接线有没有接错,设定有没有错误(有的是双脉冲输入,有的是脉冲+方向)
另外看一下,正转与反转时,Y1有什么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