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PRO-FACE GP37WR触摸屏电源灯亮 但无显示处于黑屏状态
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

楼主(2016-08-10):
GP37WR的触摸屏电源灯亮 黑屏无显示 是哪里出了问题, 现在手上有一个屏 能不能通过更换新屏的配件解决 谢谢!
记住该记住的,忘记该忘记的。改变能改变的,接受不能改变的

网友A:
电压板上的保险烧了,换了就行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压板上的保险烧了,换了就行了
保险烧应该电源指示灯也不会亮了!
先查电源背光
威纶通解密bin提取,步科解密,欧姆龙解密,繁易/禾川/伟创解密,显控解密,DOP-107/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;MCGS解锁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网友C:
屏背光板坏了!!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求助PRO-FACE GP37WR触摸屏电源灯亮 但无显示处于黑屏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