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贴,组态王如何保存S7-200中VW100的实时数据

楼主(2016-08-10):
如题,我用EM231模块将所测得的气压值以实数的形式(6400~32000)存放在S7-200的VW100寄存器中,并用组态王6.55作上位机对其进行显示。但由于该气压值随时间一直变化(上升—稳定趋势),我如何将不同时间点对应的气压值(比如0.5s时的气压值,1s时的气压值,1.5s时的气压值)以txt文档或者excel表格的格式导出来?谢谢各位工控大神赐教!!!

网友A:
做数据库报表,组态王官网有这样的例子,我最近做采集生产线生产数的报表,意思应该差不多,每个时间段采集一次数据,并记录下来。
下载积分:+1(zaynmalik) 感谢分享!
拆二代

楼主:
可是我在用ReportSetHisTo()这个报表函数时,采集的时间间隔最小只能为1s啊!!!!
引用 网友A:
做数据库报表,组态王官网有这样的例子,我最近做采集生产线生产数的报表,意思应该差不多,每个时间段采集一次数据,并记录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