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安装STEP 7 V5.5后,编程电缆驱动显示黄的??

楼主(2016-08-10):
安装STEP 7 V5.5后,编程电缆驱动显示黄的??
如图:
不知道是否可以正常连接PLC
每次新安装的xp都是这样的
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该换操作系统了

网友B:
win7废了我一条电缆,我还是喜欢xp
安装STEP 7 V5.5后,编程电缆驱动显示黄的??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