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1):
柴油机给蓄电瓶充电,蓄电瓶组出来的电过了三相逆变给负载,中间需要隔离变压器吗?有什么用吗?  还有隔离变压器的功耗和负载有关吗?

网友A:
功能 特性没有描述清楚,是UPS需要柴油发电机充电续能吗?
如果是中小功率,现在很多电子逆变是冷地(一,二次是隔离的),如果是大功率的最好采用标谁的交直流屏;
隔离变压器的功耗和负载肯定是有关系,如基本参数:功率,效率,耐压,温度,谐波等等。
热心助人!  谢谢啦
柴油机是给蓄电瓶充电,然后用蓄电瓶组里的电给负载供电
ups是在蓄电瓶组电不够的时候柴油机直接给负载供电,同时柴油机给蓄电瓶组充电,也就是ups控制一个主路与备路自动切换
功率不大  隔离变压器15KVA,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撤掉隔离变压器,我觉得它造成不必要的电量损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