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BMF缓冲器设置

楼主(2016-08-11):
我用2个三菱FX3U-1PG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转动,只要求能按设定的转速正、反转,无需定位也没有极限,这种情况是否还需要设定BFM缓冲器参数?
另外这种用法是否只要用到PLSY或者PLSR指令即可?
2个FX3U-1PG(假设为1PGA、1PGB)如何在程序里的地址如何分配?
麻烦各位大师解答,谢谢!

网友A:
FROM,TO指令

网友B:
用3U的话,可以 MOV U0/G0来读写,U0表示模块0#,G0表示BFM0#,其他只能用FROM,TO来读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