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请教电路图符号

楼主(2016-08-11):
请教一下大神,图中的t>和p>是什么意思?图纸是燃烧机的。

网友A:
可能是时间和压力传感器吧!

网友B:
同意楼上

网友C:
大概是表示:当前压力(时间)>设定值时,其触点动作吧。

网友D:
t>是温度传感器(或者开关、触点)。
P>是压力传感器(或者开关、触点)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!p>接的是压力触点,t>接的是开关或继电器触点。图纸上的文字看不懂,不像是英文,因为翻译软件找不到。所以来求助大家!

网友E:
MIN是不是最小值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