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1):
各位大神,求助啊!!我是新人第一次发帖,请大家帮帮忙!!
情况是这样的,这边有四十多电控柜,每个柜中都有大量的电机保护开关,0.4A到1A不等,但是近期出现了一些状况,总是不定时间不定哪一个或几个的出现跳闸状况,电机运行电流也不大,三项电压也很均衡,也没有缺项的情况,是咋回事呢????急急急,在线等·

网友A:
检查是否存在漏电的情况,还有设备地线与主地线是否接线良好。
地线都是没有问题的,这个状况是从供电局断过一次电之后才出现的,现在怀疑电网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道理
松下PLC交流群:QQ724991044

网友B:
看看电流整定值对吗,是额定电流的1.2倍,跳闸是正常的,就是要保护电机。
都调到最大了,还是跳,小电机不到100w

网友C:
会不会环境温度高造成过载保护误动作?
环境温度是恒温的,不超过30度的,应该和外界环境没有影响

网友D:
晕1楼兄弟,漏电热过载会跳吗

网友E:
哪个跳了 就把哪个的整定值设大 设备永久了 难免有过载的情况
都调了最大了现在
每天一点点

网友F:
整定值可以适当的设大一点
已经调到最大了啊,现在都快崩溃了,

QQ:1121930977

楼主:
谢谢给位大神的帮助,但是问题还是存在啊,现在好崩溃,还有啥原因么???谢谢啦

网友G:
现三相电压是多少V?会不会外部电压增大了呢?
三项400左右,是正常的,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H:
会不会是某个端子有松动呢?引起缺相而跳闸呢?
不会,因为他每次跳闸都是批量式的,不固定哪一个柜子,即使是同一个柜子也不是同一个开关,

网友I:
如果你确定自己的设备没问题那就是电网的问题了。
恩,目前也是怀疑这个问题,但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检测出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