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1):
[upload=1]  [upload=1] 有个客户特殊要求,要用伺服电机来控制分切机,我最近刚接触分切机,主传动和收卷用了3只伺服电机,和3对张力传感器来检测张力,2个SMC比例调节阀来控制压辊,还有一个编码器。放卷控制用磁粉器和一个接近开关, 用欧姆龙PLC控制,如何选择型号  3对张力传感器入AD, DA输出比例调节阀和磁粉控制器,请问师傅,张力控制收放卷中张力、卷径、力矩怎么计算的,还有怎么计算给磁粉器的电流?小弟刚刚接触这方面,请师傅们提提建议,有做过这方面控制的请指点一二,不甚感激,谢谢师傅们了

楼主:
请师傅们指点一二

楼主:
  图9 plc内部数字信号、电机角速度、线速度的关系图
  比例系数k的确定:假设收卷轴最小直径为92mm,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为2000rpm,传动比为0.168,可以得到收卷轴空卷在额定转速下的速度ve=3.14×0.092×2000×0.168=97米/分钟。
  假设我们速度限制值vu=30米/分钟,可以计算出电机此时的转速为619rpm,由于电机额定转速2000rpm对应10v电压,则有plc系统中的内部数字值2000-10v,因此可以得到在最大限制速度下向a1s68dav模块输出的数字信号为619。
  此时将触摸屏上的30米/分钟数度设置值乘以100,得到最大速度时的输入要求值为3000,根据以上关系可以得出当输入要求值为3000时,速度内部输出数值为619,这样就得到一个比例k=3000/619
  • 下载积分:+1(dukl001)

楼主:
    (1)卷径的自动计算
      设v为线速度(米/分钟),d为收卷轴直径(mm),n为收卷轴转速(转/分钟),nd为伺服电机转速(转/分钟),i为传动比,有
      v=π×d×n=π×d×nd×i (2)
      d=v/(π×nd×i)=kv/nd=k×(∫vdt/∫nddt)
      =k×(线速度/角速度) (3)
      由于线速度是恒定的,故只需求出收卷轴的角速度即可计算出收卷轴的实时卷径。
    (2)转矩的计算
      根据m=(mo+mj)+mz=mo+mj,需要补偿的是mz值,因此设定一个递增(递减)系数k,选择设定的曲线函数使m能够随半径的变化而变化。
     根据三角等比关系得到m-d的关系函数为:
      m=mo[1+k(d-do)/(dmax-do)] (4)
      其中m为实时转矩,mo为空载转矩与阻尼转矩之和,k为递增(减)系数,do为空轴直径,dmax为最大直径。
      将求出的直径数值d代入上式即可求出不同递增(减)系数k下的实时转矩,再根据m=f*d/2从而得到如下类似双曲线的张力-直径曲线

网友A:
    理论都会了,你就实践吧

网友B:
    放卷用张力传感器控制放卷力矩,收卷用力矩控制,主传动用速度控制!
  • 下载积分:+1(秋秋) 真诚感谢!师傅有这方面 ..

网友C:
    楼主你好,我对分切这类三菱编程非常感兴趣,但苦于没老师辅导,自己查了好多资料无果,但愿你取得成功,不知你能否编好后带上注解晒一下,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,多多感谢!
    我也不熟悉,最近才接触,好的,互相学习
    分切机程序

楼主:
    那位师傅有这方面的资料,发来学习下

网友D:
    有案例的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!
    对,互相学习

楼主:
    有案例的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!互相学习,固步自封,终会被淘汰

网友C:
    我要自学网视频很好,但仅讲一部分,请问那位大侠有我要自学网三菱plc的全教程
    分切机程序

楼主:
有做过的发些程序过来,在线等,帮下忙

楼主:
知道的师傅帮帮忙,发个程序来借鉴下,我也不用走那么多的弯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