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维纶触摸屏宏指令,谢谢!

楼主(2016-08-11):
怎么用宏指令把MODBUS地址40201的数据传送到PLC数据继存器D200.请知道的兄弟赐教。谢谢
大家好才是真的好

网友A:
1、新建一个宏指令
2、申明一个变量
3、用getdate 函数把MODBUS地址40201的数据读到变量中。
4、用setdate 函数把变量中数据传送到PLC数据继存器D200。
5、编译后保存
6、新建一个功能指令按钮,选执行宏指令,宏指令就选择你刚才写的那个宏指令就可以了
可以作个画面给我学习一下吗兄弟,功能如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