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单板PLC求助

楼主(2016-08-11):
求助,请问谁知道这是什么板,用什么编程软件、通信线,或如何自己焊接通信线,对着触摸屏里面的元件看着有点像松下FP系列的东西,就是查不着这板子的型号,帮帮忙,谢谢。

网友A:
请教大师fa1416粗纱车。单板plcs谁知道用什么编程软件
在论坛里发上来大家看看呗。

网友B:
这一般是用国产的一些PLC控制板做的,能自己写程序的话,可以买PLC回来换掉
下载积分:+1(工控学子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图2右手边是变频器吗?
是松下220V 0.4KW的变频器。

网友D:
试下三菱的软件看。市面好多板式PLC兼容三菱的。RS232标准通讯试下吧。
下载积分:+1(工控学子) 热心助人!

网友E:
按输入/输出的标号看像三菱的。输入X输出Y
下载积分:+1(工控学子) 热心助人!

网友F:
这个用的是单片机,只有厂家才有程序。上面连型号擦掉就是防止复制,最好还是找厂家买一块。
下载积分:+1(工控学子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统一回复:多谢各位的关注、帮助,看来这板子没戏了,厂家不再提供这个古董了,别处就算能找到一样能用的估计也是天价,其实这板子主要就是两路模拟量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,准备废掉它,另找板子重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