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2):
FX3U控制步进模组,先是手动打到位置后根据触摸屏显示的当前位置,触摸屏写入数值,然后原点搜索,然后再启动DRVA程序为什么跑到数值后步进电机不停?
自动化设备研发,生产,销售,改造,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

网友A:
没啥问题呀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对啊,就是走到我设定的位置不停,找不到问题了,好郁闷!
自动化设备研发,生产,销售,改造,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

网友B:
电路是有问题的,你的的步进电机到位之后应该是抖动前进的,M300处于不断的通断状态。M300不能放在M8029的前面

你用在线监控应该容易找到问题 的

网友C:
如果你的M500一直是處於接通狀態就會出現你所描述的現象。當脈沖輸出完了以後,M8029 ON 這時M300 ON M300的常閉裝斷開,M8029復位,M300要回到常閉狀態,如果M500沒有斷開,他一直在運行。

网友D:
看来你的第三张MOV语句用的是16位,但是用DDRVA时32位的是不是这里出现了问题!
QQ:569456723
~

网友E:
4楼的问题 看你 的触摸屏用的是点动还是置位 5楼 传送数据类型错误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F:
到位后置位m300,后面在复位

网友G:
都改为32位指令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