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欧姆龙PLC CP1H型上载成功无程序

楼主(2016-08-12):
欧姆龙PLC CP1H型用USB接口,显示上载成功可是无程序是什么原因,各位大侠。

网友A:
超级加密

网友B:
要找高手解密了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C:
首先,我想問一間你,這個軟件操作方面,你就熟練了沒有。

网友D:
有没有提示UM密码,有提示就是有密码,没提示就是程序没有了

网友E(2016-12-05):
有密码锁程序了。

网友F:
上传的时候有没有勾选程序?

网友G:
你是不会看程序在哪里吧?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