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2):
近日手头有一台基恩士KV-10AT  PLC,使用普洛菲斯触摸屏。
在对数据写入后能正常使用,但是待当天晚上关电第二天上电后出现数据错乱,并不是前次输入的数据。
[attachment=150707]
[attachment=150708]

网友A:
未必就是PLC出问题!建议在断电前将屏与PLC的通讯线分离后看结果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未必就是PLC出问题!建议在断电前将屏与PLC的通讯线分离后看结果!

楼上的意思是触摸屏导致还是通讯导致?

网友B:
我没接触过基恩士的PLC,感觉是因为PLC的D寄存器溢出,而造成数据混乱,检查一下D寄存器是32位还是16位的,如果D寄存器是16位话,触摸屏输入的数据是否也是16位的数据,如果触摸屏给PLC 的数据是32位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雪花飘飘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    3楼正解,  将装载指令改成32位 [attachment=150753]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3楼正解,  将装载指令改成32位 [attachment=150753]

    PLC型号为KV-10AT无法输入LDA.L 32位数据类型。

楼主:
    昨晚经过长时间停机后重新上电,PLC主页面出现报警信息:error 223
    附图片
    [attachment=150805]

网友B:
    查手册,一般手册上会有错误代码说明

网友A:
    翻看了该型号的手册居然没有报警代号的解释,建议用软件读取程序看看内部数据及程序是否完整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雪花飘飘) 真诚感谢!
  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供应二手拆机PLC 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、3相固态调压调功模块、接线端子等等
    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翻看了该型号的手册居然没有报警代号的解释,建议用软件读取程序看看内部数据及程序是否完整。

    谢谢了。我也是没查到此代码,没有向你说的程序是否完整。只是重新下载了一次程序。
    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上电报错后再关电几次又可重新工作。就是数据乱。

网友B:
    打电话向当地办公室咨询,不行换个PLC试,如果不是PLC的话,那就是触摸屏的设置或程序的问题了

楼主:
已向基恩士技术部门查询,回复是由于不能提供最终客户名称和PLC型号较老的原因,无法查询相关故障代码。
就是不是亲自在他们手里购买他们是不会给予技术支持的。
这就是基恩士。

网友A:
买个二手的没多少钱,换掉试试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