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件移动量如何转换为PLC输出的脉冲?

楼主(2016-08-12):
安川的伺服电机Σ-7,分辨率16777216。伺服驱动器Σ-V的,QD75P1定位模块,QCPU。
位置定位,单位设置3:pluse;工件有伺服电机带动齿轮带移动,齿轮带进给值63mm/rev;
实现功能:工件从位置A移到位置B,AB距离800mm,往返于AB之间;
问题:
请教,现在我想设置每转的脉冲多少pluse?每转的移动量多少脉冲?工件移动速度多少脉冲?
800mm换算成脉冲,位置A和B用脉冲怎么表示?电子齿轮比怎么算?
比如B = 5000 脉冲,B为多少脉冲?
就是说如何从实际的工件移动举例,换算到程序需要的脉冲数。
请举例说明计算过程,万分感谢~
本人刚研究这种控制,还请多多指教~
子非鱼

网友A:
这还与驱动器设置电子齿轮比有关

网友A:
如果电子齿轮比设置为A/B,那么单圈脉冲数16777216B/A,即一圈的脉冲数。工件移动速度就与你脉冲频率有关,假如是脉冲频率为 f 单位为PLS/S
电机速度等于60f/(16777216B/A) r/min
800除以63是所需圈数假设为N 那么走800所需脉冲数就是(16777216B/A)*N
下载积分:+1(子非鱼) 真诚感谢!

网友A:
希望给好评,

网友B:
二楼说的很正确,很明白

楼主:
谢谢471165265 !
也就是说,每转的脉冲数是需要我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的,比如说设为16777216/2000,那么,每转的脉冲数就是2000pulse。每转的移动量也是2000pulse。走800就是800/63转,控制器输出脉冲数就是2000*800/63。考虑到非整数,可以改2000为630,每转的脉冲数=每转的移动量=630pulse。走800就是800/63转,控制器输出脉冲数就是630*800/63=8000pulse。
考虑到16777216/630=26630<65536。
假如我需要在40~800mm之间做往返运动,位置一定位8000pulse,位置2定位是多少,负的7600pluse吗?
子非鱼

网友C:
6*9*12345679=?

网友A:
当然你要考虑他的速度,这与频率有关,由于plc脉冲端口最大频率是100khz,电子齿轮比设置你也要考虑速度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