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MCGS怎么导出报警条

楼主(2016-08-12):
刚用MCGS感觉和威纶差异很大,怎么加一个报警和导出报警条,以及查询功能

网友A:
我也是在捉摸报警的处理

网友B:
你需要把报警信息在报警信息登录里面先登录进去 然后才能写报警条 写的时候报警条然后选择ON时触发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