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 D190 K0 D200 K176接收不到数据

楼主(2016-08-13):
求大神帮忙看看 还有什么遗漏需要修改的

网友A:
怎么没有执行M8122导通这个发送标志

楼主:
不发送只接收,也需要设置m8122吗

网友B:
同意楼上的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可以帮忙做个事例,学习一下嘛,加上m8122还是不行

网友C:
你的通讯格式字,对吗? 不知道你的通讯格式是什么样的?

楼主:
RS232-C通讯,频率为9600,其他没有了

网友C:
对照着个表 看一下你的通讯格式字,

网友A:
你M8122是怎么加的,最好通过定时来置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