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址不够用,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寄存器+1的效果

楼主(2016-08-13):
变址不够用,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寄存器+1的效果了

网友A:
变址不够用,一般是你的软元件没有规划好,一般软元件最好按规律去分布,调用是变址按指定倍数去调用,规划好了,用不了几个变址寄存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