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分度盘上的气动夹头PLC怎么控制?

楼主(2016-08-13):
有一分度盘,装有6个气夹头,气管有什么办法不缠?听说有像滑环一样的气接头,6个夹具要12进12出的吗?有配件型号吗?各夹头用PLC程序怎么控制?比如开始时,1号和5号夹紧,但分度后要2号和6号夹紧,在转是3号和1号夹紧如此。。。。,但断电后就不知道1号和5号在什么工位了,是不是要PLC记住位置?师傅们是怎么编程的?谢谢

网友A:
分度盘走一根气管,上面装电磁阀,PLC走总线,这样一根气管一根通讯线就解决了。
至于程序就要做记忆步骤了,那步干了那步没干,干第几步要在触摸屏显示出来,不然分度盘上面各个工位一样,分不出来。
拆二代

网友B:
SMC回旋转接头MQR8-M5
找一下这种型号回旋转接头,上面可以固定不转,底下跟着分度盘转的。
下载积分:+5(小徒弟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PLC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
下载积分:+5(小徒弟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非常感谢,买家伙事去

网友D:
左移或者右移指令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E(2022-11-04):
怕要分度盘对应工位的原点吧,进行初始化,才能找到第一个工位,才能用多位指令吧

网友F:
买SMC的旋转接头啊,超好用,就是有点小贵,但好在物有所值,是真的好用。

网友G:
我们这里有用到SMC的低转矩旋转头。速度不能转太快。我们用四个吸嘴。DD直驱带动。

网友H:
气动旋转头就可以

网友I:
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网站上的内容:
https://www2.smc.com.cn/Video/MQR%20Series_CN_LQ960.mp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