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程序和变频器通讯不上

楼主(2016-08-13):
测试了一上午也没找出原因在哪里 开始的时候MSG块老是出现6错误 解决了以后MSG块不报错了 但是完成标志始终不为1 无法进通讯 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原因 谢谢

网友A:
做程序最好先用一条指令做实验。正常后再加其它读写程序,用库应该好处理

网友B:
我咋在文档中没看到modbus的通讯地址呢,你这个是RTU,还是在变频器设置上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