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3):
请教各位师傅:
在飞剪系统中,剪刀切到异物时,想增加一个保护停机的动作(旋转的剪刀切到异物时应该会有短暂的停顿),防止剪刀损坏。
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?
比如用什么方法检测这个短暂停顿的信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剪本来就是剪东西,电机内部扭矩,速度,都是会有变化的。感觉只能用外部检查,要看是什么异物了

正常工作时,被剪的是0.1毫米厚的塑料薄膜,由于工作结构的关系,偶尔会切到5毫米厚的塑胶件。
除了用伺服电机的转矩到达功能外,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法没有?
比如切到异物时,电机应该有短暂的停顿,如果检测电机编码器的脉冲数量,用什么PLC指令最方便呢?

网友B:
在剪料的位置区域  做编码器的速度检测
不过也要看你电机大小  大了5mm也没感觉
检测转矩比较合理
  • 下载积分:+5(愚公移山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在剪料的位置区域  做编码器的速度检测
    不过也要看你电机大小  大了5mm也没感觉
    检测转矩比较合理

    你的意思是,如果用速度检测的方案,如果电机的功率太大了,5mm的物体也不能影响电机的速度变化,是这个意思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