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3):
在安装EPLAN p8 2.1 是 一直点不开 step.exe  点开之后提醒我 请设置正确的 注册表  就是 提示设置注册表项HKLM\Software\Microsoft\.NETFramework\InstallRoot,指向.NET Framework安装位置  我后来重新卸载安装了 4.0和4.5 都是试过了 也试过在regedit 设置安装位置 还是不行 求解 到底要怎么解决 附加一个问题 同样的 我后开吧p8 2.1卸载了 然后装2.3 就可以 但是破解之后 打开就是提醒我 找不到 NET V4.0xxx  位置   和装2.1差不多问题  各位大神求解啊

楼主:
我当时64位的 WIN7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当时64位的 WIN7

您好有没有安装包共享一下,谢谢!

网友B:
我这有2.3版本的  64位系统可用

网友C:
EPLAN p8 2.1只支持XP系统,64位应该用2.3,这个软件不好装,最难的是和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