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3):
一个温度控制,4个台达变频器,4个电缸,一个步进马达。一个威纶触摸屏。用FX系列的话该如何选型?

如果用Q系列的话怎么样,该怎么选型?有什么好建议没有?

楼主:
选型上提点建议呗?

网友A:
变频器要通信吗,四个电缸,一个步进是否全是位置控制

楼主:
变频器要通信,步进和轴是位置控制的!
小侯

网友B:
變頻器用通訊的話要加通訊模組FX3U-485-BD
步進和電動缸用運動模組FX3U-1PG控制或是用FX2N-10GM、FX2N-1PG
有要跑捕間的話FX2N-20GM
溫度控制要用FX3U-4LC模組可直接PID控制
威倫人機介面直接插書寫口的話
根據選型軟體判斷會有5V電源不足所以加裝FX3U-1PSV-5V
[attachment=150812]

Q的話就如下圖
QD70P8可以NPN輸出8軸
QJ71C24N有RS-23、485
Q64TCRTN是PT-100的溫度控制模組
PLC帶網路口人機支援網路連結的話可以使用不然就是使用通訊模組的
輸入輸出模組再自行計算增加
[attachment=150813]
  • 下载积分:+3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