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USS通讯故障问题

楼主(2016-08-13):
在纸机传动的控制中使用313C-PTP的plc,与440和G120使用USS通讯协议控制变频器启停和给定频率,变频器地址可以设置为0和1吗,我设置的0和1两台最开始的变频器一启动就BF灯闪,有时造成通讯中断,后面的变频器反而没有问题,谁指导下,哪里会造成这样的问题

网友A:
一般0和1是留给PG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