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一个小问题琢磨不透 帮忙看看

楼主(2016-08-13):
TOP H13 K325 H0A0D K1 和 TOP H9 H00E0 K4M0 K9 这两个里面一个是常数K 一个是H 都是缓存区的地址 有什么区别吗 可以把H00E0转换成十进制来理解吗

网友A:
你可以不用理它,CPU会自动处理

网友B:
同意1楼的说法

网友C:
H0A0D是一个结束符,ASCII码里面好像是换行回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