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级电机相序问题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6-08-13):
今天一个朋友遇到一个问题,三级电机 一级18kw 二级45kw三级132kw 绕组烧坏后,重新修好,装到设备上是自耦降压启动,分三次启动 一级启动后方向正确 启动二级的时候方向错了,关键到了第三级的时候不敢随便启动了,如果还是反转 启动电流肯定会很大,降压启动柜的最大电流才400安,132的即使是降压启动电流也会最小800 所以就不能实验启动方向了,请问各位高手。有什么方法能检测电机绕组的相序 有什么设备 或者简单的方法

网友A:
绕组头尾没有给你标明,吗?如果没标,立即找修电机的来,标注好了自己接好就是,如果不敢断定,可以卸掉电机负载,以132KW点动测试
科技创造未来,人才决定明天!

网友B:
可以找,照-一级相序接就开以,方法你百度吧。

网友C:
电机内部绕组给线错误,问题在维修电机哪里给的相序出现问题

网友D:
第一次听说这种电机哟,上个图片欣赏下嘛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了,问题解决了,多级电机用的地方比较少,现在都是变频器了,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了,问题解决了,多级电机用的地方比较少,现在都是变频器了,
解决了还是说下是啥子问题 咋个解决的嘛 我也没用过多级电机 也想了解下

网友F:
空电机一级一级试,没有负载不用怕过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