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学习,求大师指点!

楼主(2016-08-14):
用汇川HIU-1614MR-XP 的PLC 接汇川伺服驱动器IS620P,用CN1控制,(做简单的直线运动,然后点胶) 需要接六根线,SIGN+ SIGN- PULSE+ PULSE- DO4+ DO4- ,不明白的就是SIGN+ SIGN- PULSE+ PULSE- DO4+ DO4- 这三对应该如何在PLC 硬件上接线?pulse+接com0 pulse-接 YO么?sign+接com3 sign-接Y3么?

网友A:
图片上这个型号是继电器输出的吧!发不了脉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上这个型号是继电器输出的吧!发不了脉冲
对 是继电器输出的,如果不是继电器输出的该如何硬件接线,老师傅您有接线图 可以看一下,向您学习学习?说明书上讲的我不是很明白,(个人感觉也不是很全)

网友B:
首先要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。
COM0,Y0,Y1是一轴。
COM0接电源负,Y0接pulse-,Y1接sign-。
pulse+sign+接电源正。
开关电源的电压要符合伺服的要求。

网友C:
1.仔细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,里面有脚位定义和接线图。
2.继电器型的PLC发不了脉冲,需要换成晶体管型的PLC才可以。
松下PLC交流群:QQ724991044

网友D:
老老实实的看说明书吧。。

网友E:
楼主是陶瓷行业?

网友F:
应该仔细阅读伺服说明书;本身是同一家的产品,你也可以询问汇川的技术支持,应该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的

QQ:1121930977

网友G:
SIGN+ SIGN- PULSE+ PULSE- DO4+ DO4- SIGN为方向 方向就只要给负信号就可以了 对于PULSE低速脉冲信号一样给负方向就可以 DO4+ DO4-看你定义输出DO4端子为啥信号

网友H:
汇川国产机器、、、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