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威纶触摸屏设置定时器的时间怎么设置为秒?

楼主(2016-08-14):
三菱的100毫秒定时通过触摸屏输入时间,默认输入10是1秒,怎样设置才能输入10就是10秒?

网友A:
很简单用比例转换就可以。

楼主:
我看了别人的程序,没有这个转换,也能直接输入秒,是不是还有其它办法的

网友B:
寄存器输入的数值乘以10
这个运算可以在触摸屏,也可以在plc,达到效果就可以了,纠结这个有什么意义?
威纶通解密bin提取,步科解密,欧姆龙解密,繁易/禾川/伟创解密,显控解密,DOP-107/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;MCGS解锁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网友C:
有个指令叫乘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