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4):
如题,PLC通过条码枪扫到条形码,然后发送给电脑上的数据库进行比对,比对结果再返回给PLC,这样的通讯需要用什么来做?
小侯

网友A:
我實際遇過用PROFACE的PRO SEVER把條碼傳送到電腦
應該也可以用PLC與PC之間的通訊方式來傳送
像是三菱的MX Component
在PC端監測某個暫存器或某個位元有變化再把資料讀取到PC端進行比對
然後傳輸資料到指定的暫存器
或三菱有所謂的MES模組也是直接跟PC端的資料庫做通訊
但是只能做資料傳輸,比對回傳需在PC端另外寫程式

讀取資料庫進行比對應該是在PC端作的事情
只要PC與PLC能夠互相傳資料
在PLC有條碼資料時能讓PC端取得然後自行比對再回傳
應該是你所需要的
是你描述的这样,看来还需要做PC端数据库的人进行配合,单从PLC程序上是没法得到回传的数据了

网友B:
直接pc端读取数据库多简单。plc读取数据库?没试过。

网友C:
这个简单只需要PC与电脑通讯,但是得自己开发PC程序了。

网友D:
應該是:
码枪扫到条形码,发送给电脑上的数据库进行比对,比对结果再返回给PL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