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B2系列伺服恢复出厂设置

楼主(2016-08-14):
有一台台达B2伺服参数乱了,想通过2-08参数恢复出厂设置。但多次设置均未恢复出厂。请有经验的师傅恢复下,具体操作步骤。

网友A:
如果手动修改参数不行, 那就用台达的软件,我一般是用软件来恢复出厂设置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手动修改参数不行, 那就用台达的软件,我一般是用软件来恢复出厂设置的
能否说说用软件如何设置的?

网友C:
是不是参数限制了

网友D:
把CN1拔掉,然后才恢复出厂
拔掉了2-08修改成10还是不行

网友E:
P2-08改为10
修改了,还是不行

网友F:
台达B2恢复出厂设置 只恢复一些设置参数吧 有些系统参数不一定恢复的吧

网友E:
打电话问台达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