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s 2 打开程序注解出现乱码,求众神帮忙!感谢!

楼主(2016-08-14):
发现一个问题, 我用GX works2 打开台湾佬做的写的程序,我用自己的电脑打开,发现程序可以看,但是注解却是乱码,用了南极星和AppLocale 去弄,也是没有办法把乱码转换成中文注解,不知道论坛里的大神能否帮我解决这个事情,8/17有一个案子,我要自己接,所以想把程序看透再接,不然到了17日,还没有看透这个案子就飞了,我的自学之路又将受到阻碍。
小侯

网友A:
可以找一下convertz802
他支援 GBK、Big5、HZ、Shift-JIS、JIS、EUC-JP、Unicode Little Endian、Unicode Big Endian、及 UTF-8 編碼
你把注釋複製下來透過convertz轉好剪貼簿內容後貼到TXT內
然後再把這些內容覆蓋掉舊的注釋
建議先把原始檔案備份好
另外我之前再轉碼時曾遇過直接轉好貼上沒用,需要貼到TXT內在複製貼到注釋

楼主:
留的这个是微信号?
小侯

网友A:
convertz是一個簡繁轉換軟體的小程式
雖然已經很久了
不過在簡體繁體的內碼轉換上仍然不錯用
最後改版應該是2005年那時候吧
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?

网友B:
在工具里面把语言设置成繁体中文试试
松下PLC交流群:QQ724991044

网友C:
明显是打不开繁体字吧

网友D:
可以下载一个软件“南极星”,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,不过需要每个注释都要以同样的方法查看。有点麻烦!

网友E:
四楼的方法可以用,我也是这么干的。

网友F:
四楼的做法是对的,以前台湾老在我电脑也是这样弄的!但是会有个别的电脑不行,要加装国标语言包才行的!

网友G:
程序发给我,我给你搞定
qq:28155745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