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:1并行通讯需要RS485怎么接线

楼主(2016-08-14):
1:1并行通讯需要RS485怎么接线
三菱的并行通讯在西门子S7-200 里面类似哪个通讯 谢谢大家!!
还有个问题 H0B 和H11 在通讯里面有区别吗、???

网友A:
你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你对通讯还没入门!建议先看一些通讯入门扫盲片的参考资料。否则人家即便回答你了只会让你更加摸不到头脑,因为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帮你说通说明白。个人意见请匆砸砖!!!

网友B:
H0B D00001011
H11 D00010001
~

网友C:
200的网络读写 有向导 直接连线 smart也有向导 设置好IP地址 生产就可以了 直接连线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