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求助攻啊

楼主(2016-08-14):
本人老婆家有一个制砖机,操作面板用的是三菱GOT940,前阵子蓝屏了。想拆开看下,拆开时不小心把里面的电池拔了下,装上还是蓝屏。用软件通讯显示终端无响应,现在有人说是我拔电池把画面程序搞没有了,请问这是真的吗。。数据不是在闪存里面,会不会有影响啊。。懂的人说下,都要离婚了。。妈蛋

楼主:
主要是这个制砖机的厂家倒闭了,没有办法搞画面程 序啊,,求大神说下啊

网友A:
和你老婆说一下,我会搞这个程序。 开玩笑别骂人
小侯

网友B:
照這樣看來應該人機本來就壞的
查了一下 GOT900的電池是用在採樣跟警報的紀錄
人機程式是用閃存
那就看以前有沒有程式備份了
若有程式備份在弄一台人機就好
沒有的話就只能解讀裡面的程式在自己重新做一份人機畫面

网友C:
程序不是靠电池来保持的!!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D:
呵呵 如果是水泥砖 估计程序 屏啥的都差不多
实在不行找人做一个
每天进步一点点!

网友E:
我来帮你重做一个😁
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! 电话18670873544

网友F:
估计程序没了

网友G:
程序跟电池没关系的,应该是屏坏掉了

网友H:
依你說,隻有換一個了,再重生作個程序。

网友I:
不是程序的问题,估计屏坏了

网友J:
老婆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