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虽然这个问题很脑残

楼主(2016-08-14):
这段话
“蓄电池组可以保证输出稳定的电流,ATS能在蓄电池组与柴油机之间自动切换,UPS保证供电不间断性,隔离电压器起到防雷 ,滤波作用。
隔离变压器一般用于电源为市电的电路,但是我们的电从蓄电瓶组输出非常稳定,而且我们设备有做防雷措施,所以隔离变压器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,同时15KVA大功率还增加了不必要电量消耗。”
怎样能看着专业一点,我真的脑壳痛

网友A:
意思就是15KVA的隔离变压器没什么用,去掉,好处大大滴,减少功耗,同时还能降低硬件成本。

网友B:
不告诉你,让你继续XX。

网友C:
经过隔离便于器的电源摸到电不会触电,该电源低电位不是大地,不会导通,就如同站在绝缘板上触碰家里普通220电一样,和低电位隔绝,不导致触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