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WIN10 64位家庭版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安装不上

楼主(2016-08-15):
大神您好!我的笔记本是WIN1064位家庭版安,装三菱PLC编程软件安装不上,求大神指点,谢谢

楼主:
上网为了下载编程软件需要30分,到处顶贴,结果被网管扣除几十分。

网友A:
WIN10 64位 专业版吧 换系统

网友B:
家庭版的好多功能有限制,建议用专业版或者旗舰版或者企业版。
还可以用虚拟机系统。

网友C:
試試10.03軟件再說吧

网友D:
换成旗舰版,直接在用IE浏览器访问官网,在官网下载,大概888M,应该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建议

网友E(2016-11-20):
GXWORK 1.98可以装,下载程序没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