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5):
想做一套追位的系统,主送料轴用的变频器带动,加一编码器测速及测长,后面用伺服带动追剪系统,现在是不清楚各位大神用什么方式能精准测试,伺服是用位置模式好还是速度模式好,希望大神能给份比较好的算法或者方案!!

网友A:
能详细说说吗,怎么个追剪,用定位好些,测速误差坑定大
虚心请教,甘愿贡献 共同进步

网友B:
通常情况下剪切精度为10 ×测量精度。其参数为:剪切精度1mm ;测速轮直径400 mm ; 测速轮周长400 ×3. 141 5 = 1 256. 6 mm ;脉冲计数4 倍频;每周脉冲数为10 ×1 256. 6/ 1 = 12 566 ;所需测速轮脉冲数最小为12 566/ 4 = 3 141 ;测速轮脉冲数4 096 。
剪刃周长=π×D ,剪切速度= M ×π×D ,剪切中心至热检距离= L1 ,剪切中心至起始位置剪刃行走距离=(315/ 360) ×剪刃周长,校验电机和装置能否按机械惯量升速至vmax , L1 > S1 = 剪刃行走距离,定尺长度= L1 + 剪切距离+ vmax ×0. 5 s。
能否详细说明下,我有点抓不到重点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通常情况下剪切精度为10 ×测量精度。其参数为:剪切精度1mm ;测速轮直径400 mm ; 测速轮周长400 ×3. 141 5 = 1 256. 6 mm ;脉冲计数4 倍频;每周脉冲数为10 ×1 256. 6/ 1 = 12 566 ;所需测速轮脉冲数最小为12 566/ 4 = 3 141 ;测速轮脉冲数4 096 。
剪刃周长=π×D ,剪切速度= M ×π×D ,剪切中心至热检距离= L1 ,剪切中心至起始位置剪刃行走距离=(315/ 360) ×剪刃周长,校验电机和装置能否按机械惯量升速至vmax , L1 > S1 = 剪刃行走距离,定尺长度= L1 + 剪切距离+ vmax ×0. 5 s。

大师文档可以共享下么

网友D:
买个支持电子凸轮功能的控制器做同步控制,设置相对简单,精度也OK。就不用你现在这个方案这么麻烦

网友E:
有编码器就用PLC内部的凸轮(低端PLC是手轮功能、高端的PLC有凸轮功能)功能啊   主电机转一圈编码器转一圈  追剪系统动一次就是啊  那样就能有能跟速度又能跟踪位置  追剪系统的速度可以直接有编码器里面来就能同步主电机速度  (编码器要带Z相哈  那样才精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