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控制电磁阀能直接接线吗

楼主(2016-08-15):
三菱PLC FX1n--24MT能直接接这种电磁阀吗

网友A:
为非凡方法

网友B:
有人接,有人不接。理论上是可以接,但实际上时间长了后容易坏点。我们实际操作是加继电器

网友C:
如图电磁阀应该是气缸上用的,PLC驱动中继是好的做法
每天进步一点点!

网友D:
mt的最好别直接接
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! 电话18670873544

网友E:
国产超简陋电磁阀。
看铭牌4.8W功率,24V的话算上来电流就有0.5A,也就是500mA,一般PLC每个输出点最大关断电流是300mA这样(各种品牌各种型号会有所不同)。这样的电磁阀最好用继电器间接控制,直接接线短期内不会有问题,久了容易损坏PLC的输出点。
算上来电流0.5A是怎么理解的

网友F:
我都是直接接线,没问题。电磁阀一般用SMC或festo
直接用的话不是还有外部电源吗,一般开关电源电流分出来不是也有0.5A那是不是会烧坏PLC吗

网友G:
电磁阀功率如果太大就要加继电器,功率小的话就没关系

网友H:
为图省事(钱)会坏大事(钱),值吗?
下载积分:+1(491381820) 真诚感谢!

网友I:
可以,完全可以。

网友J:
经过中继吧,要不点容易坏!

网友K:
一般是可以的,不过为了安全,如果设备在外地,为了点坏去维护不值得,所以加中继隔离是最好
下载积分:+1(kinlong0327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1(491381820) 真诚感谢!

网友L:
最好用中继转一下,免得烧点
如果继电器线圈短路会不会烧坏PLC触点
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(FA)产品的市场推广、营销和技术支持,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。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: QQ:1241522406 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

网友M:
晶体管输出的不管电流大小,你得考虑放电......
说可以的那些人都还没入门,或都是些流弊设计....
放电是什么意思

网友N:
用这么破的电磁阀

网友O:
三人行必有吾师

网友P:
干嘛不用继电器板,不贵啊,好用

网友Q:
最好用中间继电器中转一下

楼主:
如果不接继电器的话,那不是外部电源+24V要和PLC触点串联电流不是很大吗这样不是会烧坏PLC吗

网友F:
回楼主:现在用的SMC电磁阀或FESTO电磁阀,电流只有几十毫安,并且线圈端并联了反向二极管。烧输出点原因最大可能是输出短路,所以这点要当心。
开关电源24V 1.5A,PLC输出接外部电源 电流的算法是不是看负载的电阻不是看这1.5A  意思是不是这开关电源是恒压源的理解
  • 下载积分:+1(491381820) 热心助人!

网友R:
    确实,PLC再怎么便宜也比这破电磁阀贵很多,最好加继电器

网友S:
    常规做法是加中继

网友F:
    开关电源24V 1.5A,PLC输出接外部电源 电流的算法是不是看负载的电阻不是看这1.5A  意思是不是这开关电源是恒压源的理解

    开关电源电流是供电容量,负载电流取决于负载。如果电源是24V,负载电阻为2.4K,那流过PLC输出节点的电流就是10mA.
    如果继电器的线圈短路会不会烧坏PLC触点
  • 下载积分:+1(491381820) 真诚感谢!

网友T:
    直接接的话,最好加装保险,来保证万一电磁阀线圈短路时,不至于烧坏输出点!

网友U:
引用 网友E:
国产超简陋电磁阀。
看铭牌4.8W功率,24V的话算上来电流就有0.5A,也就是500mA,一般PLC每个输出点最大关断电流是300mA这样(各种品牌各种型号会有所不同)。这样的电磁阀最好用继电器间接控制,直接接线短期内不会有问题,久了容易损坏PLC的输出点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P=U*I
I=200mA   理论上直接接继电器没问题,最好加继电器,反并联二极管!

网友F:
   如果继电器的线圈短路会不会烧坏PLC触点?

  会烧,晶体管输出的PLC直接带负载要特别留意负载不能短路!

网友V:
保险一点的话,输出下端子,端子上安装0.5A保险丝

网友W:
如果动作频繁最好加中继

网友X:
如果没有脉冲输出,又不想加继电器,就别用晶体管输出的用继电器输出型的就好了。

网友Y:
最好加继电器

网友Z:
plc的io点坏了没法换,这个钱不能省。
wsb

网友AA:
引用 网友E:
国产超简陋电磁阀。
看铭牌4.8W功率,24V的话算上来电流就有0.5A,也就是500mA,一般PLC每个输出点最大关断电流是300mA这样(各种品牌各种型号会有所不同)。这样的电磁阀最好用继电器间接控制,直接接线短期内不会有问题,久了容易损坏PLC的输出点。

算错了吧 那铭牌都写了200ma

网友AB:
短期使用且负载不大可以使用

网友AC:
我来学习了,看各位前辈的意思,还是加了中断隔离下的好啊

网友AD:
多谢分享
受益良多

网友AE:
个人觉得还是加上中继好一点!

网友AF:
可以,我现在就是直接接的,电磁阀也不怎么坏

网友AG:
最好加中继吧

网友AH:
短期可以 不建议长期使用。

网友AI(2016-11-14):
我重来都不加中继,我用三菱PLC拖13个SMC的电磁阀,没问题的。

网友AJ:
加中继最好

网友AK:
引用 网友H:
为图省事(钱)会坏大事(钱),值吗?
就是这话!

网友AL:
QY10可以直接接

网友AM:
我们有一台碰板机用了两年是直接驱动的也没坏,不过接中间继电只有好处

网友AN:
加中继隔离是标准操作,直接接的话属于非专业行为,后果自负

网友AO:
时间长了后容易坏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