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8-15):
  我想请问下怎么使用,新建,FB块。我看说明书只有老版本的,没有works2的,球各位大神指点一二。谢谢

楼主:
最好是给我发个实例。或者说明书都行。跪谢了

网友A:
你用的是q系列的plc吧,GX works2的fx系列没有FB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q系列的plc吧,GX works2的fx系列没有FB块

FX系列需要采用结构化编程会有FB块。

新建项目,选择结构化编程,在左侧项目结构中建立新的POU,类型为FB………………话说你竟然不按F1的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神。我一般都用梯形图的,是不是梯形图就不能用FB块?
还有就是我们公司都是Q系列的CPU

网友C:
建立新的檔案時。[使用標籤]必須勾選。

网友D:
建立工程時要選用"簡單工程"
不知有記錯嗎?
請先進指教

网友E:
三菱FX3U可以用FB块,有点类似西门子。FB可以做成块,多次调用,减少程序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建立工程時要選用"簡單工程"
不知有記錯嗎?
請先進指教

记错了,不是简单工程,是结构化工程。

网友D:
感謝cvlsam先輩的指正
弟因為少用
只有之前有自行測試過而已
所以記錯啦

网友F:
采用结构化编程可以使用FB块,太复杂。
wsb

网友G:
希望你有用
附件: FB簡易教學V2.0.pdf (557 K) 下载次数:452
  • 下载积分:+1(飘落的风) 热心助人!能否再发下呢
  • 下载积分:+2(li051005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文沙东)

网友F:
看完11楼fb间易教学明白了一点,fb块的编写调用。
wsb

网友F:
发个截图请11楼给讲讲;
wsb

楼主:
谢谢你的指点

网友H:
感激不尽 之前只知道西门子的可以 看看三菱的资料 没有看齐 总是不知道怎么写 现在知道了

网友I:
使用FB使程序更简洁

网友J:
你看看 这个程序里面有FB程序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K:
用三菱PX Developer软件可以实现,且功能强大。

网友L(2017-02-25):
小问题多讨论

网友M(2017-05-27):
感谢11楼,豁然开朗啊

网友N:
我最近也在看三菱的机构化编程,正好可以看看11楼的pdf。

网友O(2022-01-20):
学习了,谢谢!
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

网友P:
可以的,我就在用

网友P:
可以用的,还能用ST语言

网友Q:
新建工程   ,勾选使用标签
停不下的脚步,到不了的尽头

网友P(2022-08-10):
引用 网友B:

FX系列需要采用结构化编程会有FB块。

新建项目,选择结构化编程,在左侧项目结构中建立新的POU,类型为FB………………话说你竟然不按F1的。

选择梯形图编程也是可以的,没有必要结构化编程